元件PCB引脚编号

楼主(2010-08-04):
请问各位大侠:器件的焊盘不显示引脚编号,有没有办法显示出来?
谢谢!

网友:
2005的不显示的

楼主:
我用的是2007,请问如何显示引脚编号?谢谢!

网友:
    快捷键 PN 回车

网友:
    楼上正解,
第二种方法是:Setup->Display colors setup->Pin Num.
打勾即可。

网友:
    同意4楼5楼的方法,设置显示管脚名颜色即可。

网友:
    pn快捷键 嗯  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    同意4楼5楼的方法,设置显示管脚名颜色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