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设置 cis 时出现的问题!!!

楼主(2010-08-04):
我在设置 cis 时出现的问题!!!如下图,
而且已设置成功了,还用了一次。
但是第 二次打开时就不行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还请高 手指点一下。。。。
谢谢!!!!!!!!

网友:
再试试看呢,这个问题没遇到过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过和你类似的情况,这样试一下,看看行不行:(操作前先备份!!)

将目录下除了.dsn外的所有文件都删除,然后用orcad再打开一下.

楼主:
是不行的啊
现在是一用有关的命令就会出现这个对话框??
我用的是orcad是在allegro16.2中 带的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次,我的情况是这样的:
1. 使用的数据库为Acess
2. CIS全部设置成功,元件Part,封装等全部显示正常
3. 在次更改CIS配置时软件就挂了
原因是Acess里表的名字中有中文,比如有3个表格,分别命名为电阻,电容,电感..这种情况只能配置CIS成功一次,下次再改时就挂了
另外每个表中元件的属性关键字也不能有中文,这种情况一次都不能配置成功

网友:
如何配置本地CIS库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我设置的没有中文啊!!!!也 不知是怎么回事啊!!还请这位高手在指点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