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比较棘手的问题!!

楼主(2010-08-04):
请教各位高手几个问题!!

第一:allegro 中怎么隐藏铺铜,就是信号层里面。铺好了铜怎么隐藏呢??

第二: 我修改了元器件封装大小,怎么更新呢??难道只有删除,再倒入网表吗??

希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!!!!

网友:
    你可以把銅箔的柵格改大一點兒,或是關掉銅箔的顏色;
你可以直接更新封裝,不用導網表的。place-update symbols ,在彈出的對話框中選擇package symbol,找到你的那顆封裝零件,不過你要事先存那三個文檔。

网友:
    在setup→user preference→shape→将no_shape_fill打上钩,就可以让铜皮以透明方式显示

网友:
    我来看啊可能的

网友:
    学到非常实用的命了。。。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