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三极管放大电路设计

楼主(2010-08-04):
请教设计一个8050放大电路,要求放大倍数10,带宽50MHZ,输入3-15mv。具体设计思路。请高手指点,有兴趣的讨论讨论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共射
1。指定VCC和Vee
2。计算出Rc、Re
3。计算出IB
4。确定B端的偏置电阻

Rc/Ee ~= 10

(Vcc-Vee)/(Rc+Re)<= Icmax(From datasheet)  计算出Rc、Re

Ib<=Icmax/hfe(From datasheet)计算出Ib

根据Ib和B端直流偏置电压在VCC~VEE中间计算出B端的直流偏置电阻

带宽取决于BJT自己的特性,在B端加加速电容或肖特基二极管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电路带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