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OUTER 时出现问题,求助

楼主(2010-08-04):
在用ROUTER LAYOUT时出现下图内的弧型线条,在pads中却不能看见,CAM输出时会有,请教各位高手,如何删除

网友(2010-09-06):
先把你要保留的部分复制,然后ctrl+a,再删除,再复制

网友:
你吧LINE全部点亮看看!

楼主:
这些线条在ROUTER中是无法选中的,在PADS中去看不见,最后的解决方法是把有用的东西全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