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艺板边已经有4个tooling了,为什么班上还要有4个

楼主(2010-08-05):
RT,板子上也要有4颗tooling吗,一般板子上的tooling都是以螺丝孔代替的吗,不是说tooling必须是NPTH吗,有时候只有3颗螺丝孔,机构就又再加了一颗MPTH,为什么,板子上需要加4颗tooling吗,有必要吗,在哪个阶段用的

谢谢先

网友(2010-11-18):
回复 网友A:

    工艺板边上已经有4个tooling了,板子上只要3个螺丝孔行吗,怎么又一次机构硬是让我加了一个NPTH,NPTH不应该是螺丝孔的啊,螺丝孔不都是PTH吗//

另外让你一个 那 就做是做防呆用的饿。/ 其实2个就够了,有时候板子规则了,加四个,在做测试翻板的时候还容易出错,所以就加个防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