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核工作频率与时钟频率的区别?

楼主(2010-08-05):
在sdram中,提到了内核工作频率与时钟频率,搞不明白两者有啥区别?

网友:
就是Core和IO是处于不同的配型。

Core的频率通常就是外部时钟的频率,IO频率通常就是数据线上的频率。
DDR core = IO
DDR2 2Xcore = IO
DDR3 3Xcore  = IO

可以看成是外部是串行内部被转成并行的数据,用来解决在低速的core上可以跑高速的数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ddr的内核工作频率为100M,时钟频率为100M,数据率为200M
    ddr2—400的内核工作频率是100M,时钟频率为200M。数据率为400M
    ddr3—800的内核工作频率为100M,时钟频率为400M。数据率为800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