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长直线会故意走折线

楼主(2010-08-05):
问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:我看到有的板子一些信号线本可以直线走过去,但是在中间却故意45度折了两下,听说是折后可以减小EMI,请高人解答下到底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估计是推挤出来的吧,不是故意的

网友:
避让过孔、分割、无铜区的可能性比较大
单纯折那么几下对EMI没感觉有啥帮助

网友:
形成一个等效电感,来抑制高频干扰!

网友(2010-12-13):
应该是避开过孔,保持其走线的参考面完整吧!

网友(2013-10-11):
看是不是避开敏感区,例如电感下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