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2007 ces首次开启时expedition pcb报错

楼主(2010-08-05):
ee2007 ces首次开启时expedition pcb报错,确认后expedition pcb崩溃!先说明我用的是orcad-expedition pcb ,是在project editor/netlist中开启CES的,第二次打开expedition pcb ces也可正常使用。
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当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?

网友:
不是设置问题,是转换问题,使用keyin netlist的规则不能完全转换到ces,所以会出错,你可以查看ces的设置,会发现现距线宽没有转过去,而是使用默认的10mil!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一开始就没有使用cdb流程而是用的netli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