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G里走GND线或移动,删除GND线时,就很卡,请问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0-08-05):
WG里走GND线或移动,删除GND线时,就很卡,请 问是怎么回事?高手帮忙,谢谢!~
关掉DRC,删除地铜都不行?

网友:
pads中也是,应该要重新计算pinpair估计,所以慢

楼主:
知道怎么解决的方法吗?

网友:
你是不是开了鼠线,关了的话速度要快点

网友:
可能是板子的数据量比较大,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,比如说电脑的配置,网络的颜色设置,板框是否规则,平面层的属性等都有一定的关系。

网友:
一般这样,删掉PLANE,重新打开下软件就可以解决了,不知道你的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把你的地平面的铜皮改为静态的

网友:
把Display control->Layer->plane data->dynamic area fills取消掉不要勾选。
如果不能勾选,先把铜皮删除

网友:
    先移走铺铜边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