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短路保护电路应该怎么设计?

楼主(2010-08-05):
各位大侠,小弟对电方面不是很懂。设计了一个低频的正弦信号发生器,输出电压最大范围是正负10V。但要投入实际使用的时候,接线端经常会无意短路,这样会烧坏板子。所以短路保护和报警十分有必要。希望有此方面设计经验的高手指点,感激不尽!

网友:
一般输出会有50欧姆或75欧姆阻抗的。串个50欧电阻,就不怕短路了。

网友:
你可以通过一个比较器,并接在你的输出端,跟你的预设电压进行比较,触发下一级电路,关闭功放输出。

无意中短路,这个可能你的产品结构做的不好吧,可以从结构件上下手。

网友(2012-08-04):
可以引出线上加个保险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