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。PADS libraries 没有封装

楼主(2010-08-06):
急。pads libraries 没有封装。增加也没用

网友:
忘了安装了吧

楼主:
我安装时选的是全装的。

楼主:
是不是这个有单机版和网络版?

网友:
你重新在安装,就装我libraries试试,不行就是你安装文件有问题。

网友:
各位所安装的是什么软件啊,能给个链接不?感谢!

网友:
    增加就好了

网友:
    没有加载库文件

网友:
    这个应该不会存在问题的

网友:
    难道是软件问题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    路过

网友:
    我的9.2装了也是库没封装。
另外在下后加载吧。

网友:
    刚在网上找的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