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D09中多张原理图转PCB问题

楼主(2010-08-06):
请问,AD09中不同张原理图用同一个网络名为什么不可以?现在更新到PCB后不同张原理图上的相同网络都没有连接到一起。谢谢

楼主:
请问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么?如何解决?

楼主:
请哪位知道的同志帮忙解决下啊,焦急ing

网友:
你在生成网络表的时候选择一下网络标号用于整个工程试试

楼主:
Preotel99se中可以这样选,但我在AD09中没找到这个选项,直接就update到PCB了,没有弹出任何框以进行选择

网友:
点设计-工程的网络表-proter看看

楼主:
我找到原因了,我原理图设计不太规范,数据总线那种网络名比较规则的才可以作为一组总线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前两天也遇到过了,两张子图中的网络标号名称一样 就导致了这些网络彼此之间全都不相连接了;我后来就只能更改下其中一张子图的网络标号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好的,明白了,谢谢吴鸣大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