烦,又是加载错误

楼主(2010-08-06):
元件没有重叠,旁边的JP9与JP8同一个封装,但唯独JP8提示错误,电气规则检查没有问题,不知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把它删了,复制JP9改为JP8再看看,或者可以不管,到时手动匹配

楼主:
现在已经好了,有一个二极管的封装有错误,但是与这个JP8根本不相干,我改了二极管的引脚后这个JP8居然不提示错误了,不知这是那门子的事。

网友(2010-09-10)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可能是系统出毛病了

网友:
可能是系统自带的就有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