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速数据线

楼主(2010-08-06):
高速数据线 接控制芯片 然后用控制芯片控制Flash做数据读写。高速数据信号信 如USB或者SATA数据线。请问数据线上的信号对控制器是否有驱动作用,电源部分都正常,用usb或者sata线都在电脑上找不到控制器,复位,晶振部分都正常。控制器是602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