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pads9.2 的dxd无法更改pads layout里零件的decal??

楼主(2010-08-06):
怎么pads9.2 的dxd无法更改pads layout里零件的decal??

楼主:
在dxdesigner里面改动了零件的DECAL,更新到PADS LAYOUT时,无法改动PADS LAYOUT里的DECAL.
6 A: z- p/ V+ q  ?PADS9.0里都可以很好的更新,为何PADS9.2不行!不知是软件的BUG,还是那里要设置!

楼主:
已经解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