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我的PADS9.2为什么不支持中文目录?

楼主(2010-08-06):
请问我的pads9.2为什么不支持中文目录?

网友:
PADS从来就没有想过支持中文目录!但却有支持日文的,还是不把中文当回事呀!所以用盗版就行了,买正版就有点二皮脸了。

网友:
一直就这样,注意就行了

楼主:
谢谢 新装9.2 以前没注意下面是乱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