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owerpcb的铺铜、x、焊盘几个菜鸟问题

楼主(2010-08-06):
关于powerpcb中铺铜和X的问题
请看下图为什么gnd,vcc层都没有铺铜,是不是可以在交付厂家的时候告诉厂家要铺铜而不需要在pcb图层中显示出来?
图中的大量的X是什么东东,是添加的过孔、埋孔、盲孔,还是焊盘还是什么东西,是怎么添加上去的?

powerpcb做的图有几处看不懂,谁能帮帮?
地层怎么会有接口的焊盘,这样不就所以接口的引脚都接地了吗,而且走线层也有这些焊盘,这些焊盘到底是在哪层的?另外图中红圈处c:4;35.43是什么意思?再有为什么都是焊盘颜色不同呢,有青色的有土黄的还有银灰的,我在颜色设置中地层焊盘都是土黄色的?那些其他颜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?

网友:
楼上的这位大侠,建议你先看看你所使用的画图软件的相关基础教程,网上到处都是教程!看过了教程,相信你上面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很好地解决掉。

网友:
其实我也不懂,但是要自己去学习啰。

网友:
XX是散热焊盘,你不是layout的吧,这图要是你画的,这些问题你就不会问啦,O(∩_∩)O哈哈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