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绕线红绿灯问题

楼主(2010-08-06):
我机器装了 15.7 16.2 16.3,开了CM绕线,红绿灯不能显示,怎么回事,DELAY两个都是ON勾选的

网友:
把allegro关闭了,重开几次试试看

楼主:
没有用,15.7 16.2 16.3版本都不能显示,确认需要打开的都打开了,但是就是看不到红绿灯

网友:
    分析一下,
    1,看看analyze analysis modes 里要开的是否开了。
    2,electrical Constraints modes 里的drc unrouted是否打开。
不然就是版本问题,换个机器试试。

楼主:
    基本看来是机器或者安装问题了,无语啊

网友:
    都是黄灯吗?net都  连上吗? on line DRC开了吗? analysis了吗?
    不行, 关了再看看.... 有时候是软件有问题.

网友(2011-10-11):
    謝謝各位~
    剛好也遇到相同問題
原來是,analyze中的analysis modes..內的 Electrical mode的一些DRC modes 沒打開
    打開後 ON  ,就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