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个问题,Altium里有些元器件要自己画原理图。。。

楼主(2010-08-07):
新手请教个问题,altium里有些元器件要自己画原理图,那里面的电路怎么办呢?如果要电路信号仿真的话怎么弄?

网友:
原理图仿真的话应该可以如果你用的是仿真库元件。在pcb里面仿真的话那就不清楚了 没仿真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