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加载skill

楼主(2010-08-07):
大家好啊
刚开始学skill, 试了好几种方法都不能成功加载skill
有没有前辈提供比较详细的说明啊

我用的spb16.3

谢谢

网友:
版主写的十天学会Skill其实已有清楚的描述,如果还是不行,具体说出你的方法与遇到的问题,也许大家比较可以帮忙看看是哪里出问题。

网友(2013-07-11):
网上下点资料,差不多就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