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电源设计

楼主(2010-08-07):
小弟有几个问题,麻烦各位大侠给解答一下:
1.我想把5V的开关电源通过LM1117这种芯片给FPGA提供电源,不知道可不可以?FPGA外挂一块EPCS,没有SDRAM。
2.我看了一下Altera FPGA的设计原理图,上面都是12V电源通过DC/DC芯片给FPGA供电。为什么选12V,5V的电源不够用吗?而且用的都不是LM1117这种片子,都是很大的DC/DC芯片。这是出于什么考虑?
3.如果实在要用DC/DC芯片的话,有没有不需外挂电感的芯片,我想尽量节省面积,所以不想用电感。或者有没有较小的电感,能否推荐一下?
谢谢!

网友:
1. 1117是LDO,效率比较低。要看你需要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是多少了。具体要计算和测量的。
2. 如果使用12VDC当然要DC/DC了,否则烫手的。
3. 见过的DC/DC好像都有电感的。

网友:
这部分是针对的是电源设计,楼主好像还没找到感觉。
LDO通常就是5V转3.3V,说3.3V转2.5V,如果压差太大,效率低,散热不好做。主要也是因为对纯净电源的需求。
如果有5V的用5V的也可以,在功耗不大的情况下。为什么用高电源传输,主要是考虑线路压降。

DCDC的电感的作用,楼主可以先了解一下。如果去掉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吧?这个问题楼主需要自己解答。

在电流大的情况,电感,MOSFET,,,,

网友(2012-06-26):
1 FPGA通常电流较大,你先查清楚需要的电流,再配合输入电压,然后计算在1117上的损耗。如果小于1117额定的功率才可以考虑。
2 选12V是他们考虑到电源供应器选择问题。FPGA功率较大,同样的为20W,在12V只有1A多,但5V时则需要4A,如果一片板集成4个这样的FPGA,选5V则需16A.线路损耗大,电源供应器也比较难处理。还因为12V时冗余量大,假设PCB压降3V,到DCDC输入端还有9V,这时大多数DC还能工作。如选5V,如压降1V,则很多常用的DCDC已不能正常工作了。如MP2307,1482之类。
3 DCDC开关方式是不能省电感的,具体你可以先看一下DCDC的基本理论。我这里就不说了。电感有很多选择,VISHAY的IHLP2525 系列比较小,电流也较大,可以考虑。

网友:
最好不用LM1117了,LDO散热那么大,FPGA这东西耗电都挺厉害的吧。

网友:
嗯,LDO效率确实比较低!!对于FPGA的供电用DCDC是常用方法。

网友(2012-08-02):
不是很赞同楼上一些童鞋的看法,DCDC固然有很多好处,但是直接的坏处就是体积庞大,altera的大多数开发板电源都是用DCDC,但是你看看xilinx的v4或者其他板子,基本上用的都是LDO,用LDO只要满足器件所需供电就行。现在LDO芯片供个5A,4A都不是问题。

网友:
现在大电流的LDO价格还是不便宜,而且大电流的话,时间长了LDO是不是比较容易损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