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把整块PCB的顶层和底层翻转

楼主(2010-08-07):
两个板拼到一起,一个板的贴片元件在顶层,一个板的贴片元件在底层,如果将其中一块板翻转一下,使两个贴片层在一起,这样就可以做一张钢网了

网友:
一般生产的时候,常见的有两种方法:
1:拼板成阴阳板(鸳鸯板)这样正反两面用同一个钢网
2:板子拼同一面,开钢网时将两面开在同一个钢网上,b面t面分在钢网上下即可,生产时候生产商会用胶纸封掉不用的一面。
其他方法就不知道了,知道哥们给补一下!

网友:
CAM350里面直接更改一下就可以了的

网友:
CAMl里拼阴阳板

网友:
PADS 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功能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