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层走线

楼主(2010-08-07):
在画一四层板,顶层信号线,第二层地层,第三层电源层,底层地。顶层所用器件全是贴片器件。现在有几根线必须从下面两层走,
我准备从电源层走,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设置存在问题。一直走不通。
     请各位赐教。该操作。

网友:
是不是设置了电源层不允许走线啊 ?不过最好别在电源层走线

楼主:
那可否告诉在哪设置其是否可走线

网友:
好像不能这样设置的吧,只可以设置走线的方式而已吧

楼主:
我尝试了很多方式,还是走不过去,求教!!!!

网友:
想走线的话 ,添加内层的时候 就选择 add layer  别选择add plan 不就是可以走线的么,只是到时再次覆下铜不就可以的吗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最后偶也想到了这方式,又生了点疑问,自己覆铜的地与添加的底层没有很大的区别对吧,我分析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