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属壳的电器的ESD

楼主(2010-08-08):
大家有没有关于金属外壳过ESD的经验,我们公司是做电脑摄像头,只要是金属外壳的准挂,每次都弄得我吐血,不知道那位兄弟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共享一下,呵呵。
PS,外壳接地的想法行不通,因为电源线(即USB线)过长,不能起到作用。

网友A:
可以在金属壳内部涂上绝缘漆!
另外也可以将外壳和主板的地通过从的铜线连接起来!

网友(2011-12-14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在金属壳内部涂上绝缘漆!
另外也可以将外壳和主板的地通过从的铜线连接起来!

金属壳内部涂绝缘漆有效果吗??还是应用在特定的产品上比较有效果。我做的是汽车上用的功放,外壳也是金属的,表面包括内部都涂有绝缘漆,做ESD实验,一直不过。。。。不知道什么问题。还请指教

网友(2015-07-21):
好高级的样子

网友(2019-10-11):
肯定是导到主板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