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为什么天线这部分的封装要用0402的

楼主(2010-08-08):
我看了很多的板子,天线这部分都是用0402电阻电容,用0603可以吗?这中间有什么玄机没有?

网友:
请问你的线宽是跟0402的封装接近还是跟0603的封装接近,对应的pad的大小呢?

楼主:
线宽是10mil,版主的意思是跟走线的宽度有关?

网友(2010-09-08):
我觉得没啥关系,只要保证阻抗要求就行,比如说线宽。用0402封装小,节省空间。

网友A(2010-11-06):
0402的元器件引脚分布电容和电感小,因为是高频,他的谐波会比较小,芯片也是这样设计的,高频应用的芯片都大部分做成QFN,

网友:
楼上正解!

网友(2011-07-20):
呵呵,基础需要多学习。

网友(2011-08-27):
为了保持阻抗连续吧。0402的电阻焊盘在20mil左右,天线部分走线一般也走20mil左右,阻抗不会突变。5楼说的也有道理。

网友:
体积小了分布参数肯定好一点,同时也要便宜不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0402的元器件引脚分布电容和电感小,因为是高频,他的谐波会比较小,芯片也是这样设计的,高频应用的芯片都 ...

有道理

网友(2011-11-01):
引用 网友A:
0402的元器件引脚分布电容和电感小,因为是高频,他的谐波会比较小,芯片也是这样设计的,高频应用的芯片都 ...

学习了。可怜我为了图焊接方便,将0402的都改成0603的了。

网友(2011-12-22):
    减少寄生参数的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