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侠说说EE里的Rule area的用法,在CES里设置后不能走线。

楼主(2010-08-08):
各位大侠说说EE里的Rule area的用法,在CES里设置后不能走线。

网友:
这个简单
在ces中新建scheme,设置线宽,间距规则
然后在pcb上画rule area(draw mode下),选中设置的sheme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能走线通常都是违法了规则设置,比如你的焊盘中心间距是8mil,你设置的最小线距是10mil,这样就没法走线,因为从焊盘出来的线距离只有8mil,不符合最小线距要求

楼主:
我在rule area的设置的规则难道会针对整个板子吗?应该只是在rule area区域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就是这样做的,可是就是不能走线,删掉rule area就可以

网友:
rule aera中的规则怎么设置的,是不是如3楼说的,线宽和间距设得太大了

网友:
我用EE的区域规则没有发现有发生过类似问题。你先检查一下你画的规则区域的属性是否正确,类似下图设置。
再检查规则是否设置有问题。或者把这个规则区域放到其它的器件上去试试,看看是否和器件封装有关。我遇到有的器件封装会导致Escape出现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先试试,如果不行再向你请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