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 full screen 时候光标经常消失问题

楼主(2010-08-08):
在使用pads2007的时候,光标选用full screen 时候,光标在画图区域经常会消失,点击正常光标时候光标出现了,但复选全屏光标还是没有,必须关掉软件在打开一次就好了,我怀疑是和其他软件有冲突,因为只要画图当中在腾讯中打字回来就这样。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?有什么补丁吗?

网友:
有遇到,但不知道怎么解决,望高手指点

网友:
我觉得是在发生很多错误或者走差分线的时候比较容易消失,和其他软件没有关系

网友:
系统资源不够了吧?

网友:
唯一的方法就是时刻ctrl+s

网友:
换2007.4把,基本上没出现过这个问题

网友(2010-09-09):
这个问题我也有常遇到,高手能否指点下啊

网友:
我用2007.4,从来没遇到过

网友:
在设置customize下,重新设置一下,就是恢复参数一下,就可以了,以前我遇到过,这个方法一定能解决的

网友:
我的2007也经常这样子,烦死了,

网友:
在设置customize下,重新设置一下,就是恢复参数一下,就可以了,以前我遇到过,这个方法一定能解决的
引用 网友A:
弱弱问下再哪儿设

网友:
控制键加回车键,全局设置里面找一下

网友:
在设置customize下,重新设置一下,就是恢复参数一下,就可以了,以前我遇到过,这个方法一定能解决的

在设置customize下,重新设置一下,就是恢复参数一下,就可以了,以前我遇到过,这个方法一定能解决的EDA365论坛网站|PCB论坛网|PCB layout论坛|PCB设计论坛|SI仿真技术论坛
引用 网友A:
弱弱问下再哪儿设

控制键加回车键,全局设置里面找一下

楼上的我也没找到在global选项下哪有customize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经常出现,我把我出现的情况复现一下:
    Router里面,我的光标也是全屏,同事他们使用的小光标,我提到光标消失时,他们说也没有怎么遇到这种情况。所以全屏光标,可能是一个因素。
    其次我发现鼠标消失大部分时候(90%以上吧)都是由于操作不合理造成的,如对飞线进行撤销布线操作,如对焊盘进行Shift+s移动操作,然后Router里面会弹出一排字,说操作不合理,然后你动动鼠标就GAME OVER了。
    这个问题也我也觉得好烦哦,每次出现了就只有关掉软件重新打开。。。还好PADS打开一个pcb基本上只有一到两秒,要是像PROTEL那样慢的话,估计得烦死吧。。。。希望如楼上那样,恢复默认参数能得到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