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smart pdf不支持中文?

楼主(2010-08-08):
各位大虾,我用AD9自带的smart pdf将原理图转换为PDF,发现只支持英文,不支持汉字。请问是我设置的问题,还是软件本身就不支持中文?

网友:
我不清楚,敬请楼下回答

网友:
支持啊,
你在快键PT放置字符时,
在FONT选项里字体要选中文字体,如 宋体
然后再smart pdf,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!

网友:
可以使用PDF打印机   不过打印出来的是黑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