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bile ddr 地址线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08):
小弟有几个问题,还麻烦各位大侠解答一下:
1.我想把mobile ddr的地址线(不包括控制线和数据线)连接到FPGA上面。请问是否可以连接到任意的I/O pin上面?
2.是否需要加终端匹配?如果要的话,串联还是并联,加多少阻值的?
谢谢!

网友:
可以连接到任意的BANK,注意这个BANK的电平要设置成跟RAM一直。

地址线需要加终端匹配,如果是1:1或者1:2的情况下串33OHM,如果地址线是并行连接的多于2个RAM,需要并行,上拉50OHM。

其实这个做FPGA的人,应该知道内存控制器的设计方法,通常有推荐的BANK来做的。

楼主:
还请版主解释一下什么是1:1,1:2?什么是并行连接多于2个RAM?谢谢!

网友:
1:1 就是内存控制器对应RAM的数量。(通常是对地址线来说的,因为是共用的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