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2连接性检查出错

楼主(2010-08-09):
一个贴片IC(功放)封装加了散热焊盘(顶层5MM正方形底层也是5MM正方形),这个焊盘的网络是GND,我在这个焊盘中放了几个GND过孔(为了加强散热效果),铺完地后连接性检查出错。当我把封装的散热焊盘的底层5MM正方形删除后,连接性检查就没有出错。以前的版本没有碰到这个问题,不知是不是pads9.2有问题?

网友:
最好是能将文件发上来

楼主:
1.rar (282.6 KB, 下载次数: 68)   文件已传上

楼主:
要用PADS9.2版本打开,不是精简版的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,是软件本身的BUG,把它转到2007版就好了。

网友:
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

网友:
转到2005再上传,基本就没人说打不开了,你传个9.2,爱莫能助了

是不是 Stitching 勾上了

网友:
    转到2005再上传,基本就没人说打不开了,你传个9.2,爱莫能助了

    是不是 Stitching 勾上了
引用 网友A:

    请问8楼的朋友‘Stitching ’是什么东东?在那里选?谢谢!!

网友:
    你看下焊盘的属性,有个勾选择的就是了

网友:
    你看下焊盘的属性,有个勾选择的就是了
引用 网友A:

    在焊盘的属性没有看到有这个选项,能不能剪一个图片上来看看呀??

网友:
问题不一定是这里,有这个怀疑而已

网友:
    有楼上这种可能。

楼主:
    那几个是普通的过孔,与Stitching无关。问题不在这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