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走10度线的skill 分享

楼主(2010-08-09):
  1. axlCmdRegister("tune" 'tune)

procedure(tune();set main function
(defun axlMyCancel ()
axlClearDynamics()
axlCancelEnteRFun()
axlUIPopupSet(nil))
(defun axlMyDone ()
axlClearDynamics()
axlFinishEnterFun()
axlUIPopupSet(nil))
mypopup = axlUIPopupDefine( nil (list (list "MyCancel" 'axlMyCancel) (list "MyDone" 'axlMyDone)))
axlUIPopupSet( mypopup)

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list( "noall" "clinesegs") ?onButtons list("noall" "clinesegs"))
axlClearSelSet(); set done and cancle cammand

while(axlSingleSelectBox()
design=axlGetSelSet()
length=length(design)
;design_dbid1=car(axlGetSelSet())
design_dbid1=nth(0 design)
layer=design_dbid1->layer
startEnd1=design_dbid1->startEnd
a=nth(0 startEnd1)
b=nth(1 startEnd1)
xa=nth(0 a)
ya=nth(1 a)
xb=nth(0 b)
yb=nth(1 b)
xminmax=min(xa xb);left
xmaxmin=max(xa xb);right
yminup=max(ya yb);up
ymaxdown=min(ya yb);down

lineType=design_dbid1->lineType
; get need to route cline
case(lineType

;;the below is cline is horrizontal
(horizontal
ylist='()
allylist='()
for(l 1 length
mei_db=nth(l-1 design)
staEnd=mei_db->startEnd
width=mei_db->width
ma=nth(0 staEnd)
mb=nth(1 staEnd)
mxa=nth(0 ma)
mxb=nth(0 mb)
mxleft=min(mxa mxb)
mxright=max(mxa mxb)
xminmax=max(mxleft xminmax)
xmaxmin=min(mxright xmaxmin)
my=nth(1 ma)
ylist=cons(width ylist)
ylist=cons(mxright ylist)
ylist=cons(mxleft ylist)
ylist=cons(my ylist)
allylist=cons(ylist allylist)
);end for
;get all need to route 10 degree information
paixudy=sortcar(allylist 'greaterp)

d=abs(xmaxmin-xminmax)-50

add_x=atof(axlUIPrompt("please enter addx_distance" "125"))

m=(floor d/(2*add_x)) ;route how much cycle

firstx=nth(1 nth(0 paixudy));get max y coodrinate clines x information

axlDeleteObject(design)

if(firstx==xminmax
then

rout=nth(0 paixudy)
qishiy=nth(0 rout)
qishix=nth(1 rout)
zhongx=nth(2 rout)
width=nth(3 rout)
xcank=xminmax+20
x0=xcank
wy1=qishiy-(add_x /5)
wy2=qishiy
path=axlPathStart(list(qishix:qishiy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qishix:qishiy x0:qishiy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x0:qishiy)

for(k 1 m
wx1=x0+add_x
wx2=wx1+add_x
; path=axlPathStart(list(x0:qishiy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x0:qishiy wx1:wy1) width layer)
; 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wx2:wy2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wy2)

x0=wx2
);for
; path=axlPathStart(list(wx2:wy2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2:wy2 zhongx:wy2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zhongx:wy2)
axlDBCreatePath( path, layer)

lasty1=wy1
lasty2=wy2
;x0=xminmax+5
xlast=wx2

for(q 1 length-1
if((m==1) then

rout=nth(q paixudy)
chushiy=nth(0 rout)
chushix=nth(1 rout)
zhongx=nth(2 rout)
width=nth(3 rout)
spac=abs(qishiy-chushiy)
xcank=xcank-(sqrt(26)-5)*spac-0.01
x0=xcank
xmm=xminmax+20
wx1=xmm+add_x
wx2=wx1+add_x
dty=sqrt(26)*spac/5+0.002
wy1=lasty1-dty
wy2=lasty2-dty
path=axlPathStart(list(chushix:chushiy) width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x0:chushiy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(xlast+(sqrt(26)-5)*spac+0.01):chushiy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zhongx:chushiy)
axlDBCreatePath( path, layer)
qishiy=chushiy
lasty1=wy1
lasty2=wy2
xlast=wx2
else

rout=nth(q paixudy)
chushiy=nth(0 rout)
chushix=nth(1 rout)
zhongx=nth(2 rout)
width=nth(3 rout)
spac=abs(qishiy-chushiy)
xcank=xcank-(sqrt(26)-5)*spac-0.01
x0=xcank
xmm=xminmax+20
;x0=xminmax+5
wx1=xmm+add_x
wx2=wx1+add_x

dty=sqrt(26)*spac/5+0.002
wy1=lasty1-dty
wy2=lasty2-dty
path=axlPathStart(list(chushix:chushiy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chushix:chushiy x0:chushiy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x0:chushiy wx1:wy1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wx2:wy2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x0:chushiy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wy2)

x0=wx2
for(k 1 m-2

wx1=x0+add_x
wx2=wx1+add_x

;path=axlPathStart(list(x0:wy2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x0:wy2 wx1:wy1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wx2:wy2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wy2)

x0=wx2
);for
wx1=x0+add_x
wx2=xlast+(sqrt(26)-5)*spac+0.01
;path=axlPathStart(list(x0: wy2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x0:wy2 wx1:wy1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wx2:chushiy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2:chushiy zhongx:chushiy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chushiy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zhongx:chushiy)
axlDBCreatePath( path, layer)

qishiy=chushiy
lasty1=wy1
lasty2=wy2
xlast=wx2
);if
);for

else

paixudy=reverse(paixudy)
rout=nth(0 paixudy)
qishiy=nth(0 rout)
qishix=nth(1 rout)
zhongx=nth(2 rout)
width=nth(3 rout)
xcank=xminmax+20
x0=xcank
wy1=qishiy+(add_x /5)
wy2=qishiy
path=axlPathStart(list(qishix:qishiy) width)
; axlDBCreateLine(list(qishix:qishiy x0:qishiy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x0:qishiy)
for(k 1 m
wx1=x0+add_x
wx2=wx1+add_x
; path=axlPathStart(list(x0:qishiy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x0:qishiy wx1:wy1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wx2:wy2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wy2)

x0=wx2
);for
;path=axlPathStart(list(wx2:wy2) width)
; axlDBCreateLine(list(wx2:wy2 zhongx:wy2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zhongx:wy2)
axlDBCreatePath( path, layer)
lasty1=wy1
lasty2=wy2
;x0=xminmax+5
xlast=wx2

for(q 1 length-1
if((m==1) then

rout=nth(q paixudy)
chushiy=nth(0 rout)
chushix=nth(1 rout)
zhongx=nth(2 rout)
width=nth(3 rout)
spac=abs(qishiy-chushiy)
xcank=xcank-(sqrt(26)-5)*spac-0.01
x0=xcank
xmm=xminmax+20
wx1=xmm+add_x
wx2=wx1+add_x
dty=sqrt(26)*spac/5+0.002
wy1=lasty1+dty
wy2=lasty2+dty
path=axlPathStart(list(chushix:chushiy) width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x0:chushiy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(xlast+(sqrt(26)-5)*spac+0.01):chushiy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zhongx:chushiy)
axlDBCreatePath( path, layer)
qishiy=chushiy
lasty1=wy1
lasty2=wy2
xlast=wx2
else

rout=nth(q paixudy)
chushiy=nth(0 rout)
chushix=nth(1 rout)
zhongx=nth(2 rout)
width=nth(3 rout)
spac=abs(qishiy-chushiy)
xcank=xcank-(sqrt(26)-5)*spac-0.01
x0=xcank
xmm=xminmax+20
;x0=xminmax+5
wx1=xmm+add_x
wx2=wx1+add_x

dty=sqrt( 26)*spac/5+0.002
wy1=lasty1+dty
wy2=lasty2+dty
path=axlPathStart(list(chushix:chushiy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chushix:chushiy x0:chushiy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x0:chushiy wx1:wy1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wx2:wy2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x0:chushiy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wy2)

x0=wx2
for(k 1 m-2

wx1=x0+add_x
wx2=wx1+add_x

; path=axlPathStart(list(x0:wy2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x0:wy2 wx1:wy1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wx2:wy2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wy2)

x0=wx2
);for
wx1=x0+add_x
wx2=xlast+(sqrt(26)-5)*spac+0.01
;path=axlPathStart(list(x0: wy2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x0:wy2 wx1:wy1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wx2:chushiy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2:chushiy zhongx:chushiy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chushiy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zhongx:chushiy)
axlDBCreatePath( path, layer)

qishiy=chushiy
lasty1=wy1
lasty2=wy2
xlast=wx2
);if
);for lengthe-1

);if first==xminmax

  282. );horizontal

(vertical

ylist='()
allylist='()
for(l 1 length
mei_db=nth(l-1 design)
staEnd=mei_db->startEnd
width=mei_db->width
ma=nth(0 staEnd)
mb=nth(1 staEnd)
mya=nth(1 ma)
myb=nth(1 mb)
myup=max(mya myb)
mydown=min(mya myb)
yminup=min(myup yminup);qu up min
ymaxdown=max(mydown ymaxdown);qu down max
mx=nth(0 ma)
ylist=cons(width ylist)
ylist=cons(mydown ylist)
ylist=cons(myup ylist)
ylist=cons(mx ylist)
allylist=cons(ylist allylist)
);for
paixudy=sortcar(allylist 'greaterp)
d=abs(yminup-ymaxdown)-50
;mm=(floor d/add_x)
;m=(floor mm/2)
add_x=atof(axlUIPrompt("please enter addx_distance" "125"))
m=(floor d/(2*add_x))

firsty=nth(1 nth(0 paixudy))

axlDeleteObject(design)

if((firsty==yminup)
then

a=1
rout=nth(0 paixudy)
qishix=nth(0 rout)
qishiy=nth(1 rout)
zhongy=nth(2 rout)
width=nth(3 rout)
ycank=yminup-10
y0=ycank
wx1=qishix-(add_x /5)
wx2=qishix
path=axlPathStart(list(qishix:qishiy) width)
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qishix:y0)
for(k 1 m
wy1=y0-add_x
wy2=wy1-add_x
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wy2)

y0=wy2
);for
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zhongy)
axlDBCreatePath( path, layer)

lastx1=wx1
lastx2=wx2

ylast=wy2

for(q 1 length-1
if((m==1) then
rout=nth(q paixudy)
chushix=nth(0 rout)
chushiy=nth(1 rout)
zhongy=nth(2 rout)
width=nth(3 rout)
spac=abs(qishix-chushix)
ycank=ycank+(sqrt(26)-5)*spac+0.01
y0=ycank
ymm=yminup-10
wy1=ymm-add_x
wy2=wy1-add_x
dtx=sqrt(26)*spac/5+0.002
wx1=lastx1-dtx
wx2=lastx2-dtx
path=axlPathStart(list(chushix:chushiy) width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chushix:y0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chushix:(ylast-(sqrt(26)-5)*spac-0.01)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chushix:zhongy)
axlDBCreatePath( path, layer)
qishix=chushix
lastx1=wx1
lastx2=wx2
ylast=wy2

else

rout=nth(q paixudy)
chushix=nth(0 rout)
chushiy=nth(1 rout)
zhongy=nth(2 rout)
width=nth(3 rout)
spac=abs(qishix-chushix)
ycank=ycank+(sqrt(26)-5)*spac+0.01
y0=ycank
ymm=yminup-10
;x0=xminmax+5
wy1=ymm-add_x
wy2=wy1-add_x

dtx=sqrt(26)*spac/5+0.002
wx1=lastx1-dtx
wx2=lastx2-dtx
path=axlPathStart(list(chushix:chushiy) width)
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chushix:y0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wy2)

y0=wy2
for(k 1 m-2

wy1=y0-add_x
wy2=wy1-add_x

; path=axlPathStart(list(wx2:y0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2:y0 wx1:wy1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wx2:wy2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wy2)

y0=wy2
);for
wy1=y0-add_x
wy2=ylast-(sqrt(26)-5)*spac-0.01
; path=axlPathStart(list(wx2:y0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2:y0 wx1:wy1) width layer)
; 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chushix:wy2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chushix:wy2 chushix:zhongy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chushix:wy2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chushix:zhongy)
axlDBCreatePath( path, layer)

qishix=chushix
lastx1=wx1
lastx2=wx2
ylast=wy2
);if
);for length-1

else

a=2
paixudy=reverse(paixudy)
rout=nth(0 paixudy)
qishix=nth(0 rout)
qishiy=nth(1 rout)
zhongy=nth(2 rout)
width=nth(3 rout)
ycank=yminup-10
y0=ycank
wx1=qishix+(add_x /5)
wx2=qishix
path=axlPathStart(list(qishix:qishiy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qishix:qishiy qishix:y0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qishix:y0)
for(k 1 m
wy1=y0-add_x
wy2=wy1-add_x
; path=axlPathStart(list(qishix:y0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qishix:y0 wx1:wy1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wx2:wy2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wy2)
y0=wy2
);for
;path=axlPathStart(list(wx2:wy2) width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2:wy2 wx2:zhongy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zhongy)
axlDBCreatePath( path, layer)

lastx1=wx1
lastx2=wx2
;x0=xminmax+5
ylast=wy2

for(q 1 length-1
if((m==1) then
rout=nth(q paixudy)
chushix=nth(0 rout)
chushiy=nth(1 rout)
zhongy=nth(2 rout)
width=nth(3 rout)
spac=abs(qishix-chushix)
ycank=ycank+(sqrt(26)-5)*spac+0.01
y0=ycank
ymm=yminup-10
wy1=ymm-add_x
wy2=wy1-add_x
dtx=sqrt(26)*spac/5+0.002
wx1=lastx1+dtx
wx2=lastx2+dtx
path=axlPathStart(list(chushix:chushiy) width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chushix:y0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chushix:wy2+(ylast-(sqrt(26)-5)*spac-0.01)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chushix:zhongy)
axlDBCreatePath( path, layer)
qishix=chushix
lastx1=wx1
lastx2=wx2
ylast=wy2

else
rout=nth(q paixudy)
chushix=nth(0 rout)
chushiy=nth(1 rout)
zhongy=nth(2 rout)
width=nth(3 rout)
spac=abs(qishix-chushix)
ycank=ycank+(sqrt(26)-5)*spac+0.01
y0=ycank
ymm=yminup-10
;x0=xminmax+5
wy1=ymm-add_x
wy2=wy1-add_x

dtx=sqrt(26)*spac/5+0.002
wx1=lastx1+dtx
wx2=lastx2+dtx
path=axlPathStart(list(chushix:chushiy) width)
; axlDBCreateLine(list(chushix:chushiy chushix:y0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chushix:y0 wx1:wy1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wx2:wy2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chushix:y0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wy2)
y0=wy2

for(k 1 m-2

wy1=y0-add_x
wy2=wy1-add_x

; path=axlPathStart(list(wx2:y0) width)
; axlDBCreateLine(list(wx2:y0 wx1:wy1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wx2:wy2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2:wy2)

y0=wy2
);for
wy1=y0-add_x
wy2=ylast-(sqrt(26)-5)*spac-0.01
; path=axlPathStart(list(wx2:y0 ) width)
; axlDBCreateLine(list(wx2:y0 wx1:wy1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wx1:wy1 chushix:wy2) width layer)
;axlDBCreateLine(list(chushix:wy2 chushix:zhongy) width layer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wx1:wy1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chushix:wy2)
axlPathLine( path, width, chushix:zhongy)
axlDBCreatePath( path, layer)

qishix=chushix
lastx1=wx1
lastx2=wx2
ylast=wy2
);if m=1
);for

);if

  522. );vertical

);case

);while

)

网友:
可否请Melissa说明一下操作方法及效果呢?在下执行完tune后就跑出很多不受控制的Cline

网友:
还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语言呢,不过仅仅用来画线,是不是有点夸张了。

楼主:
这个skill 针对高速信号线,而且是配对线。在水平和垂直的地方选中要需要走10度的线,程序会自动走成10度的线,不需要我们一对一对的走10度的线了
框选的线必须没有断点,否则就出错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把我的tune.rar 解压缩到你的c:/skill 里面。
在你的/home/pcbenv/allegro.ilinit
输入:load("c:/skill/tune.il")
开启你的allegro 输入command 命令tune
框选中水平或者垂直的一组对线的 clinesegs.这样你的水平或者垂直的线就变成10度的走线了。如图。有什么疑问可以问

2.76 KB, 阅读权限: 10, 下载次数: 207, 下载积分: 贡献 -30 , 威望 -10

楼主:
不好意思,我不会解密。

网友:
试了一下,不错,但是只是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可以将直线直接变成10度,最好是空间很大的情况下用,且对一个bus一起使用,不会产生DRC。

网友:
    真的很好用,可节省很多时间.太感谢了.

    在走线space刚好时,会有DRC产生. 如 Space 设置15 MIL,
    使用后会有14.99 MIL 的DRC产生.若能修改,就很完美了.

网友B:
    好东东,可我怎么下载不了~~

网友:
    我也下载不了啊楼主,郁闷

网友:
    能和deargs结合起来就更好了。

网友(2011-09-26):
但是还有一些可以改进

网友(2012-05-16):
我想走17度的,楼主能不能帮忙修改下啊,十分感谢

网友:
映陽的 Graserware 就有這樣的功能 , 把誤差狀況都考量進去了.

网友(2013-03-14):
感谢分享!
但试了下这个SKILL,感觉用起来非常不方便,是我操作不当还是另有技巧?

网友(2013-04-25):
不错的东西, 不用自己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好东东,可我怎么下载不了~~

    好东西,下午试一下

网友(2013-11-27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把我的tune.rar 解压缩到你的c:/skill 里面。
在你的/home/pcbenv/allegro.ilinit

終於找到好咚咚囉,謝謝拉

网友(2015-07-08):
只有水平与垂直时可以,如果45度走线时也可以那就更好了。

网友(2017-09-04):
16.6打上第53号补丁之后,allegro自带10度线工具,很好用,命令是fiber_weave,大家可以试试。

网友(2021-01-14):
感謝分享,非常好用

网友(2021-06-18):
    真是太棒的東西了~一定要點讚

网友(2023-09-22):
    終於找到好咚咚囉,謝謝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