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新手求助,LineSim 无法启用 Coupled

楼主(2010-08-09):
新手求助,LineSim 无法启用 Coupled

如图
想在 LineSim 8.0 中进行串扰仿真
照着书做,到这里就进行不下去了,图中红圈中的选项始终是灰色的无法使用
请教如何解决?

网友:
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?

楼主:
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?
引用 网友A:

    新建一个Cell-Based,点开一条传输线,编辑之,就如楼顶的截图,那个选项无法使用

网友:
那估计是你破解的问题,不应该会那样

楼主:
那估计是你破解的问题,不应该会那样
引用 网友A:

    换了个和谐包,果然解决了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