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PCB封装的丝印层应当放在那里?

楼主(2010-08-09):
pads中PCB封装的丝印层应当放在那里?刚接触PADS是就不太明白这个问题,现在依然不明白

  pads自带的库中,元件丝印放在ALL layer。字放在TOP layer.

如果将其放在丝印层则在选择元件是看不到边框线
   放在TOP层可以看到

看过到有人说的,丝印放在那层都行以后改就行了,或跟厂家联系说清楚就行。

但今天同事说我怎么放会影响布线。(字和线都是铜皮)

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流程。怕后面又要返工。

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啊?到底这个引不影响布线。大家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规范什么的给发一下啊

网友:
在做库的时候放在所有层,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,软件自带的库的丝印就是在所有层。至于你的关于(字和线都是铜皮)的担心是多余的,在出cam的时候只要选择好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放在丝印层可以看到的  你在颜色里设置一下 把丝印层的颜色改一下就看见了

丝印放在所有层有个好处,就是你在放置元件的时候,按F,丝印会随着你元件的所在层而对应调整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,如果在造封装的时候就把丝印放在Silk层,那么到了设计图中激活走线层的时候,走线和大面积的铜箔会把丝印盖住,不利于检查
只要造封装时丝印用2D线放在ALL,就会自动识别为丝印,不必当心影响布线问题
------------------
最关键一点,前期检查走线的时候由于丝印未整理,相对杂乱, 一般习惯把丝印关掉,封装外框放在all的优势就在于关掉丝印的同时外框依旧显示,如果封装外框就放丝印层,那么一旦关闭丝印层,连元件框也关了,不利于走线检查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答,大概明白了。
   但是,我画封装的时候,自作聪明,吧层已经给改了啊,我想着所有层不太好,元件封装丝印我放在了TOP层
   现在要改怎么改啊,一个个修改,还是有什么其他方法啊。(有大概100个元件吧。)

网友:
4楼说的很对!

网友(2010-12-22):
4楼总结得很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答,大概明白了。
   但是,我画封装的时候,自作聪明,吧层已经给改了啊,我想着所有层不太 ...

也可发的

网友:
个人建议 放到,silkscreen 层,养成良好的习惯

网友(2011-03-27):
2D线不管那个层都行啊

网友(2011-06-17):
顶4楼!正解~

网友:
丝印要放在silkscreen层。顶10楼

网友(2011-08-17):
正困惑中呢,谢谢解答

网友:
对PADS不是特别熟悉的话,丝印最好放在silkscreen层.

顶楼上的.

网友(2011-10-17):
正在困惑中 受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