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igXplore 点到多点的仿真问题

楼主(2010-08-09):
在仿真时会提示从中选择一个接受器。如图1。
再按照图示2设置接收器为 all。是否表示在仿真时所有的接受器都在运行。

网友:
楼主仿真时的问题是没有接收端。
可根据如下步骤设置:
1.单击接受端模型文字,弹出如下图的菜单
2. 给接收端一个模型类型如:TRISTATE 三态门,可做接受端
3.再执行仿真即可

楼主:
回ls,我是这样设置的,点到点没有问题,而且单端的点到多点也没有问题。就是是差分的点到多点需要这样选择。而且看SimId的话,可以看到驱动端到两个接受端都有结果。我的问题是驱动到接受1的波形是否包含了接受端2的影响,或者驱动到接受2的波形是否包含了1的影响。

网友:
你讲的差分间的串扰吧!可以在仿真前选择串扰。

网友(2010-09-17):
应该直接点击任意一个输出端后开始分析,分析后全部的输出都有列出来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接收端波形已经包含了多负载的相互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