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AD9中 cancel 按钮不显示如何处理

楼主(2010-08-09):
AD9中design 命令中 board layers &colsrs 命令中cancel按钮只显示一小半如何解决,如附图

楼主:
此问题是这样 在4:3的显示器中就显示不出来,换成款屏的就能显示,是否AD9在设计时就是只支持宽屏而不支持标屏呀!

网友:
也遇到此类问题,等高手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