拜求各位大侠:关于Flash焊盘大小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10):
5金币

看到有的规范上说:Flash焊盘的内径=drill-size+16mil Flash焊盘外径=Drill-size+30mil,而我看别人建的焊盘都是FLSH焊盘内径=regular Pad ,fLASH焊盘外径=Anti Pad=Regular Pad+20mil。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啊?拜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下,感激不尽~

网友:
一般来说按照IPC的规范是要以孔径为参照的,所以第一种说法相对合适一些。但是焊盘的直径又是以孔径为参照的,所以第二种说法也没什么问题。
区别么,就在于这个具体的值了,建议还是以IPC为准。
参考IPC-2222的9.1章节

楼主:
举个例子我的焊盘内径是47mil 外径是120mil 那这个FLASH焊盘到底该建多大呢?按照哪种方法请高手给个参数,感激不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FLASH内径70mil,外径87mill(可以推导规则:Flash焊盘的内径=drill-size+23mil Flash焊盘外径=Drill-size+40mil)

问题是你这个焊盘有点怪异,外径120mil比内径47mil大很多,难道是MTG孔?

楼主:
最后我决定采用了FLASH焊盘内径=Regular pad 同时FLASH焊盘外径=Anti pad=Regular Pad+12mil 所以不知道是否准确,请高手不吝赐教~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,呵呵,IPC标准上都是regular pad的大小和flash pad的内径一样大,但是有的地方确说regular pad的大小要和flash pad的外径一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规则和出处都已经告诉你了,这方面不是说哪个高手怎么说就该怎么做的,即便是高手也要按照规范做事情的吧。
对于你这种不深究的态度,我深表遗憾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,呵呵,IPC标准上都是regular pad的大小和flash pad的内径一样大,但是有的地方确说reg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 对于Level C规格来说,Flash内径的确和regular pad一样大,但是要注意他们都是以孔径为参照,置于结果那只是计算出来的两个值相同而已,并不是说Flash和Regular有什么可比性。
    至于你后面那句话么,我表示没有看到过这种规范,呵呵。

网友:
LP软件上可以帮你算的,结果遵循IPC标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大侠,按照你的指引我去看了看标准。愣没怎么看懂。你上面给出的计算依据是什么呢?标准里没看到啊。另,有没有中文的标准给一份吧,呵呵。

楼主:
热贴啊.请版主置顶加精一起讨论~坐等高手出现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那个不是什么规范里的,呵呵,是看别人做的焊盘的数据。比如一个焊盘的孔径是1mm,flash焊盘的内径是1.5mm,外径是1.8mm,regular pad他用的就是1.8mm。现在想来应该是向您所说的是计算出来的...

网友:
    期待一個比較權威的定論。

网友:
    还有这么麻烦啊,我都是估计着画得哦 ,flash得内径比过孔大个几mil,外径就取顶层焊盘外径的。

网友:
    其实,第一种算法regular pad已经是按最小值建啦,其实两者大致一样。numbdemon 版已经说的很明白啦!如果不明白的话可以参考https://www.eda365.com/viewthread.php?tid=59&from=recommend_f

楼主:
    IPC-2222-cracked.pdf (897.17 KB, 下载次数: 145) 大家顶贴吧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