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PADS中怎么快捷的更改过孔?

楼主(2010-08-10):
请问怎样在添加的时候添加出我想要的过孔?

我每次都是选网络,点中网络后选添加过孔,添加出来的过孔都是默认的过孔,再打开via properties,从下拉菜单中选其他的过孔。

有没有快捷方法,在添加的时候,不需要再次更改,就能添加出我想要的过孔?

abc是我自己编辑的过孔。

abc是我自己编辑的过孔。

添加过孔

添加过孔

添加完了不是abc,还要自己改。

添加完了不是abc,还要自己改。

网友:
由层对,或者更改快捷键更改

网友:
可以在网络里设置。把你想加abc过孔的网络选上,然后再改,如下图中需要加Power过孔的网络一样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办法不错,谢谢!

网友:
通过换层的方法不行吗?
假如我正在l2层走线,想切换到l5层,只要通过 无模命令l5就可以添加相应的孔了,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换层是可以添加过孔没错,但你怎么控制添加那种过孔呢?
假如我的板子上需要用到孔径/焊环大小不同的两种过孔。换层自动添加的总是其中一种,选另一种需要手动更改,比较麻烦。楼上还有更方便的方法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奇怪了,你的层间钻孔对设置的孔不是唯一的吗?俺的都是唯一的,所以添加的都是俺所需要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说的这个我没用过,在那里设置?

楼主:
假如我这就是个2层板,板上需要2种过孔。应该怎么设置呢?

网友:
只能说四楼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了~~目前没有更好的。

如果同一网络中要添加这样的两种过孔,只能手动选择了~~

回头再问问JIMMY咯~~

网友:
用快捷键V  选中自己要选的过孔后就可以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