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SUMMER09拼版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10):
现在有一个小板子,想三拼板,应该怎么拼啊,那位有教程共享一下

网友(2010-12-28):
用PLACE----Embedded board Array/Panelize命令可实现.

网友:
能不能具体一点呢,最好是有个图片什么的

网友:
能不能具体写呀!谢谢!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
现在是硬拼,很郁闷 啊

网友:
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复制黏贴,
黏贴的时候用智能黏贴,仅仅选 可以重复designer 吧这个勾起来。这样你的一个pcb里面
有R1,另外一个PCB里面也有R1就可以同时存在了,要不然会变成R1_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