类似QFP这种多管脚封装如何制作

楼主(2010-08-10):
类似QFP这种多管脚封装制作时,焊盘应该加大多少合适,管脚中心距怎么确定准确,各位大侠谁有这方面资料!

网友:
看官方给的数据手册上的说明,一般会给元件尺寸和LAYOUT尺寸,!有的还有钢网尺寸@  ^_^

这是一个QFP封装的,QFN的也差不多》
元件尺寸

封装尺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钢网尺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