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 Ohm的线对多做多窄

楼主(2010-08-10):
按照50 的线宽一般是层厚的2倍(FR4),商用的最薄的pp是0.1mm,那岂不是阻抗线最窄也得有8mil了吗
是不是有些宽啊

网友:
阻抗跟很多参数相关(如:板材的介电常数,介质耗损,与平面层间的距离,线宽,铜厚等),线宽只是最常用调整阻抗的方式。楼主先看看阻抗的定义,就明白了!

楼主:
商用的FR4的电气参数都是一定得,介电常数,损耗什么的基本上浮动不大,我所知道的pp最薄只有0.1mm,这些都没得调了。那岂不是线宽最窄只能是0.2mm了吗

网友:
现在最薄的pp是0.0508mm

楼主:
多谢
还一直以为最薄的是0.1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