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加工PCB时候的阻抗要求的疑问

楼主(2010-08-10):
在做PCB的时候,最后一步是出光绘文件。

我看到PCB板厂要求我们填写的关于阻抗的内容为“要求阻抗控制的线宽/间距”,
我不明白的是,这两个数据的含义是?
比如我第三层有几千根线,有很多种的线宽、线距,那么,PCB厂商怎么知道我哪些线需要做阻抗匹配呢?

网友:
比如你第三层有几根线要控制阻抗,那你按照你的线宽(单端线只需线宽就足够)和线距(差分线)来确定你的叠层厚度,别的不需要控制阻抗的线就不用管

网友:
告诉厂家整板的阻抗要求和线宽线距的大致的数值,让他们给你层叠结构数据,厂家会给你一个精确点的数值。
布线的时候按照厂家给的数值来做,要不然可能阻抗达不到要求。
不同厂家给的数值可能不一样,你让那个厂家做,就用哪个厂家的数据。

楼主:
谢谢于博士和二楼的朋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