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 封装叫什么名字啊?

楼主(2010-08-11):
这个样子的封装叫什么名字啊?

楼主:
有资料可以画出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?

我是用来焊接 一个,贴片铝电解电容的。麻烦各位大侠 帮忙解答下@#¥  谢谢@#

网友:
可以命名为CAP+型号—SM,例如:CAP0810—SM,表示是一个贴片电容

网友:
钽电容,耐压35V

网友:
这是一种但电容,你可以参照IPC7351标准命名。我建议使用:CAPAE660X730N。前3个字母代表器件类型为电容,AE代表Aluminum Electrolytic 的缩写,660表示器件body尺寸为6.6mm,730很关键为最大高度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