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router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11):
请问我在修改原理图之后 同步到PCB 然后再用router打开 发现我之前设置的差分对和长度约束都没了

这是怎么回事?应该怎么办?

谢谢

网友:
规则不同步,方法不对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是说  原理图改过之后就只能重新设置差分对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也不用,方法很多,你可以把已前的规则导出来,然后这边在导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