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元件封装编号

楼主(2010-08-11):
我画完原理图,到pads layout里面发现大部分0402和0603的元件编号消失了,请问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?最好是一下子能显示全部的编号,我不想一个一个元件去改。还有此问题如何彻底解决?在哪里设置什么参数就可以了?谢谢!

网友:
“大部分0402和0603的元件编号消失了”  J! F- [3 B) b
有点儿不明白,你看看是不是某一层里的消失了,一般都是在颜色显示以及层的设置里更改。

网友:
如果没有定义,又都是同一类型的元件的话,可以在ECO界面用U1→U2来重新定义。

网友:
是不是颜色没设置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