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中能否实现铜皮推挤?

楼主(2010-08-11):
    电源PCB LAYOUT中一般存在高压大电流,安规要求也很严格。为了走大电流增加很宽的铜箔或增加铜箔厚度。
    一般很少用灌铜的方式。整块PCB走线完成后,再添加铜皮是一种非常繁琐的事,还要满足间距要求。能否箔
铜皮间的推挤呢?是否有人实现?
        如附件的PCB.

网友:
    画铜皮时没有规则检查,所以也不能推挤,我的习惯是先铜皮,然后再布线。

网友:
    想法很好啊

网友:
    还是用铺铜,安全间距用禁铺区来实现

网友:
    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功能哦,主要是专业的领域不同。一般大电流的板子逻辑上没有那么复杂,所以可以先布线的。如果后布线问题可就多了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