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G 的软件 好不好 修铜皮,我感觉PADS是死的。

楼主(2010-08-12):
WG 的软件  好不好 修铜皮,我感觉pads是死的。

allegro最好,不知道WG怎么样?

网友:
ee2005是静态铜 2007不清楚。

网友:
修铜皮是什么意思不明白。WG时实时动态铺铜。可以实时修改铜皮的边框,修改起来我感觉比较方便。

楼主:
说是 实时修改铜皮的边框

但是 不能精细调整 也是无用的。  有ALLEGRO的 功能 那就是无敌。

网友:
可以 使用Merge和subtract进行添加和裁剪。就是+  -那2个符号的
可以修剪plane shape也可以修conductive shape,还可以修其他闭合线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要多精细?在同皮的属性框内可以直接修改边框坐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