脱锡焊盘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12):
我家的公司要在双排插座上加这样的脱锡焊盘。因为要标准化所以要求在封装库中统一加脱锡焊盘。不在PCB板上加脱锡焊盘。
但是因为有的PCB是2层,有的PCB又是多层4~8层。所以标准化就在元件库中用4层来做封装,把COPPER捆绑在引脚上做成异形焊盘。
这样有个问题就出来了。引入2、6、8层PCB都会掉COPPER。
  然后这样的话,我们就用很白的方式:扩PCB层或缩PCB层,这样来对应引入的封装。
  请教一下:大家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呢?

网友:
引入2、6、8层PCB
扩PCB层或缩PCB层

------
这两句不明白,不知道这两句描述在PADS中是什么操作。

网友:
不知道脱锡焊盘是不是常说的偷锡焊盘。
如果是的话,那这个焊盘只需加在底层既可。内层,顶层都不需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