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心库中如何建立可复用的模块

楼主(2010-08-12):
我知道在PCB中可以使用circuir move &copy来做,但是不知道如何在中心库中建立可以复用的symbol。不知道在做这个symbol的时候需要设置哪些属性

网友:
先做project,再定义为reuseable block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用的是EE2005,能指点下具体的操作步骤吗?

网友:
先将需要复用的sch,pcb作为标准的project做好。在lm中定义为reusableblock。在使用时要注意选择reuseable block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