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(在线等,急!)

楼主(2010-08-12):
这个板子LAY了一半出现一个错误突然关闭,然后打开以后就出现如图画面错误,点确定后自动关闭.请问还有救吗?真有点可惜了!

楼主:
怎么没人帮忙呀,自己顶一个

网友:
你的软件应该是盗版软件吧?盗版的软件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要避免这种错误的发生,只能随时按快捷键I修复一下了,以前盗版的POWER PCB 就出现这样的错误

楼主:
谢谢,请问现在这个文件有没有办法恢复呀?出错后就打不开了

网友:
没法恢复,你只能在自动保存的设置里将间隔的时间缩短即可,即每一分钟保存一次

网友:
没出现过2018成不了PADS高手